win7使用usb转串口线出现"invalid port number",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10):
联想G485,win7旗舰版32位,安装stc-isp V4.83,串口转接线芯片PL2303,ID067B。在驱动之家下了对应硬件ID的驱动程序,插上转接线能识别出“COM7”,但用stc-ISP里的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却提示非法端口,怎么解决啊?

百度两天了,没发现解决办法。用检查单片机选项发现选择串口那里的绿灯标志亮了,不是说明串口存在了吗?win7没有超级终端,唉。

楼主:
载了个超级终端,短接2、3脚,能正确显示按下的按键。再打开stc_isp,不显示无效端口了,可发送字符还是收不回来,发送快一千了没一个返回的。来个人呐,快疯了。

是不是stc_isp 4.83不支持win7?

网友A:
串口转接线芯片PL2303 不支持 stc-isp 吧.
因为那根下载线除了 TxD,RxD 外, 还要控制 RESET 引脚.
PL2303 是不是不支持这个

网友B(点评):
PL2303可以使用。但要用原厂的而非山寨厂的,驱动也很重要。只要TX,RX即可,不需控制RESET脚。STC的官方的数据手册有标准ISP的电路图,建议仔细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转接线芯片PL2303 不支持 stc-isp 吧.  因为那根下载线除了 TxD,RxD 外, 还要控制 RESET 引脚.  PL2303 ...

可能是这样吧。可stc-isp不是只用rxd和txd吗?

短接后为什么超级串口能收回来,stc-isp却收不回来呢?真郁闷死了。线在这边只能买到这一条,整个县城就一家卖转串口线的,而且那家的串口线只有一条。

网友A:
淘宝上大把的是.
可以这样试试, 连接好以后, 先启动stc-isp下载, 再给目标板上电

网友C:
在驱动程序中将串口号改为4或以下,下载波特率尽量小一些,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驱动程序中将串口号改为4或以下,下载波特率尽量小一些,再试下。

串口1,速率最高最低同时为1200也不行。奇怪了,为什么超级终端能正常收发,stc isp却收不回来。

网友A:
试试先 ISP, 再给目标板上电

网友B:
PL2303可以使用。但要用原厂的而非山寨厂的,驱动也很重要。只要TX,RX即可,不需控制RESET脚。STC的官方的数据手册有标准ISP的电路图,建议仔细阅读。
(转载)

http://www.stcisp.com/**_mixsystem.html

其实PL2303的线用力特牌子的较好。
然后使用CH340T的线兼容性很好,而且直接支持TTL电平。

网友D:
楼主给STC的单片机少写上什么程序了?没烧程序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上位机发字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2303可以使用。但要用原厂的而非山寨厂的,驱动也很重要。只要TX,RX即可,不需控制RESET脚。STC的官方的 ...

谢了,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STC的单片机少写上什么程序了?没烧程序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上位机发字符的吧 ...

就单纯的“**选项”,读出单片机里面的参数。本身存有不用特意设置。用的易贝特的线,内部电路被塑胶封住了。用6.53(好像是这个,最新的15系列烧写)能用串口助手收发,但是接上89C52再短接RXD,TXD就又收不回来了,拆下单片机再短接DB9的2.3两个脚,也收不回。今天让同学帮买了ch340T的转接板,希望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2303可以使用。但要用原厂的而非山寨厂的,驱动也很重要。只要TX,RX即可,不需控制RESET脚。STC的官方的 ...

找不到相关资料。stc的转接线怎么买?官网只找到驱动下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不到相关资料。stc的转接线怎么买?官网只找到驱动下载。

非卖家,仅友情推荐。不过三家的我都实际用过,非常好用。
(均使用CH340T芯片,支持STC自动冷启动)

http://www.stcisp.com/stcisp_autoboot.html

第一家是本坛版主MP出的,除了没外壳外,性价比最高!:victory:

(108)

楼主:
回得有点晚了。买了一个340T的,里面做工很粗糙,就三个电容,一个晶振、芯片,一片保险。没有自启动功能。等把手上这个弄坏了再买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