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官方的USB库是否可以用于实际的工程?

楼主(2013-06-10):
个人感觉ST官方的USB库(STM32 USB-FS-Device library v4.0.0)用于学习和研究是可以的,但用于实际的工程好像还差点。

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有谁曾经用于实际的工程呢? 这个库的可靠性如何呢?

网友A:
官网的程序   一般用于熟悉单片机的寄存器设置   一般不用于实际的工程

网友A:
对于工程应用   还是需要将代码修改修改   个人的理解   顶一个

网友B:
  LZ主要考虑那些方面,稳定性 还是速度??
不知道,健壮性如何! 一般来说官方的东西不稳定的也多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主要考虑那些方面,稳定性 还是速度??
不知道,健壮性如何! 一般来说官方的东西不稳定的也多了去。 ...

我的主要考量是稳定性,或者说是健壮性。

最近在调试USB的虚拟串口,用官方的库。 如果没有打开Systick中断,一切都好。 一旦打开Systick,前几秒是好的,然后就出错。 所以对ST的官方USB库有所怀疑。

我在整理整理,让大家帮我也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565599-1-1.html
看看这个

谢谢! 可是还是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我把这个问题的描述已经源代码发出来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565947-1-1.html

网友C:
还是自己来的写的好

网友D:
确实很可能有很多需要根据工程自己调整的,不过架构一般官方的比较好

网友E:
实际中感觉都很少独立的使用USB库或者是FW库的,我最近想一起用,结果问题来了,遇到stm32f10x_type.h和usb_type.h被包含的问题,但能力有限,不知道怎么去改,还请大虾指导

楼主:
有人用ST的USB库用于实际的项目的吗? 谁能分享一下经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中感觉都很少独立的使用USB库或者是FW库的,我最近想一起用,结果问题来了,遇到stm32f10x_type.h和usb ...

就像把两个零件装配在一起,装配是会发生一些问题的。 我觉得大部分是重名的问题,例如全局变量名重名,修改一下变量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