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推挽输出

楼主(2013-06-10):
现在的情况是stm32 I/O 控制U2.中间一个电阻接地,这样开机就自动低电平,程序跑起来后我想将I/O口强制拉高。请问要怎样配,电阻的大小是多少为好呢?

网友A:
电阻的大小一般选10k左右,如果需要低功耗,可以考虑100k或者更大点的阻值。

网友B:
如果单片机自身的管脚推不动  我建议楼主加一个驱动芯片   这样会好一点   个人的见解

网友C:
下拉电阻5.1K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在乎上电之后到初始化结束之间很短的时间内的电平,那么就不需要下拉。在初始化之后,输出0就好。
  更专业的做法是: 在输出端口接一个反相器,那么在上电复位阶段可以确保端口输出0电平。

楼主:
我试过了。10K接地可行,但我想楼上得应该不行,我是就上电那会程序还没跑呢。你怎么设置。就算你第一条就写这个代码也没有用,

网友D:
直接写程序拉高不行?OUT_PP?

网友E:
直接用固件库了

网友F(2013-07-10):
开机到运行到设置低电平的代码前都是高电平的,应该只能从硬件入手吧,输出加个大电容能跳过这个时间

网友G:
查看datasheet确认复位状态下IO口状态,有的是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有的是高阻抗输入,不同状态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高电平的加反向器,低电平的可以不管、高阻抗的可以接下拉10K。
单片机复位一般会有几十毫秒,有些场合是要处理IO口上电的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