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 最大72M系统时钟,怎么精确产生10M的脉冲?

楼主(2013-06-10):
用pwm发生的也只能精确到72/7=10.28MHZ,不能再精确了吗

网友A:
选用外部晶振是10M,配置PLL让系统时钟为10*7=70M, 这样就可以得到70/7=10M的精确脉冲了。

网友B:
在底层驱动中  最好加入自校准程序   这样应该可以实现精确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外部晶振是10M,配置PLL让系统时钟为10*7=70M, 这样就可以得到70/7=10M的精确脉冲了。 ...

但是时钟已经焊好了,不方便改,手头有没有10m的请问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底层驱动中  最好加入自校准程序   这样应该可以实现精确定时

新手不太懂,能麻烦说明如果操作吗

网友C:
PLL=5,变成4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L=5,变成40MHz

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