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没有内部带有电阻的PNP三极管

楼主(2013-06-10):
内部带有电阻的PNP三极管,基极上有一只,发射极与基极之间有一只,请问大虾们知不道这种三极管现在还有没有?知道的话给个型号,插件或贴片也可以。

楼主:
谢楼上各位,但我需要的管子的内部电路是这样的,但它是PNP的

网友:
楼主在1楼和你在4楼的表达有矛盾

PNP管不是4楼图片那个样子
4楼图片那个是NPN

网友A:
是npn型的

网友B:
这个多了,做的最多的是日本的ROHM,NXP等厂家也都有的,要自己去查,还要看看供货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楼上各位,但我需要的管子的内部电路是这样的,但它是PNP的

淘宝上搜“带阻三极管”。

要注意R1  R2 的阻值,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型号。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