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关电源管理的问题

楼主(2013-06-10):
    我现在在做一个GSM和GPS结合定位的一个东西,现在想达到超长待机的功能,现在的想法是每半小时开机一次并且定位,但是每次开机的峰值电流能够达到2A左右,普通的锂电池瞬间电压就会被拉低导致模块关机,求教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如果那个耗2A电流的东西是你自己设计的,修改设计,进行软启动。不能修改的,加大电容储能解决,很少有用电池直接来做瞬态功耗的,都是靠大电容。

网友B:
LS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