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C9.60定义long int 型数据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3-06-10):
出错的地方是红色注释的那条代码
程序编译环境是MPLAB

#include <htc.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S8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S16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S32         long

U8 const tab[10] = {0,1,2,3,4,5,6,7,8,9};//串口发送10进制数据表

__CONFIG(WDTDIS & LVPDIS & HS & PWRTDIS & BORDIS);//设置配置位
//WDTDIS:disable watchdog timer
//LVPDIS:low voltage programming disabled
//HS:high speed crystal/resonator
//PWRTDIS:disable power up timer
//BORDIS:disable brown out

  void main(void)
  {
          U8 *array;
        U8 a[5];
        U16 temp;/////////将temp改为U32就会报错...为什么??
        U32 L,M,H;
        temp = 0x000000;
//        array = ReadATT7022EU(command);
        L = array[0];
        M = array[1];
        H = array[2];
        M<<=8;
        H<<=16;
        temp = H+M+L;
        if(temp>0x800000)
                temp -= 0xffffff;
        temp = temp*377;
        a[4] = tab[temp%1000000/100000];
        a[3] = tab[temp%100000/10000];
        a[2] = tab[temp%10000/1000];
        a[1] = tab[temp%1000/100];
        a[0] = tab[temp%100/10];
}

网友A:
可能编译器没有LONG的类型
  LZ能将报错贴出么

网友B:
昏 试了试 没发现报错啊 估计跟编译器版本有关系
楼主试试9.80版本的

网友B:
修改原因,没看清楚楼主的问题
没用过9.60版本 不过推荐楼主试试9.80 或者9.83版本的
都不存在楼主说的问题

楼主:
高版本的编译器也没办法解决,编译结果如图所示,可能我用的是WIN7系统,它并不指出出错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C:
是不是数据太大了,要切页

网友D:
可能和操作系统有关,另外,你用的是哪颗芯片?有的芯片RAM太小。没办法定义你程序里面那么多的变量的。

网友E:
装个PICC9.83版看看,然后把你的PICC9.60卸载掉,卸载不干净就手动删吧,然后按图片配置PICC编译器路径,看可行否?

楼主:
使用8楼的方法终于解决了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