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亦心版主快进来,有大事相告,已添加实物图

楼主(2013-06-10):
前几天我发了一贴,标题是,UC3842加LM358开关电源能否调压。当时你说必须改变压器,可是那个变压器被我弄坏了。今天我又拆了一个充电器,3842加LM324的,输出56V,我按照你的方法,将变压器拆开,初级主绕组11匝,次级主绕组23匝,我将次级绕组剪掉一些,绕成12匝,重新焊回去,理论上电压应该降低大约一半,可是通电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输出端电压只掉了1V,变为55V,带上负载之后,电压仍然是55V,空载时变压器有嘶嘶的啸叫声,带载啸叫声消失,请问这是什么现象?到底应该怎样才能调压?我就是想改一个可调电源,我这里有几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大部分都是3842加LM358的。下面是实物图

这是实物图,3842加324

楼主:
这些都是我从别的地方找来的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没有电路图的

网友A:
初级主绕组11匝,

非常怀疑11这个数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我从别的地方找来的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没有电路图的

拍个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个实物图

实物图已添加进主贴里面,请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主绕组11匝,

非常怀疑11这个数字

我也不敢相信,但千真万确初级11匝,次级23匝,次级我剪掉一半,剩下12匝,但电压仍有55V,似乎剪掉的这一半对它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敢相信,但千真万确初级11匝,次级23匝,次级我剪掉一半,剩下12匝,但电压仍有55V,似乎剪掉的这 ...

11匝的那些线直径有多毫米 ??

网友:
23匝的那些线的直径又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匝的那些线直径有多毫米 ??

很粗,双线并绕,比次级的稍细一点,有实物图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粗,双线并绕,比次级的稍细一点,有实物图你看看

11匝的那个线圈和那些零件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匝的那个线圈和那些零件连接在一起??

一端接整流桥负极也就是400V100UF负极,一端接MOS管,这是初级无疑,但是次级怎么会有23匝呢?

网友C:
首先,原设计未必正确合理。其次,仅拆掉次级部分绕组不能改变输出电压。
PWM调整输出,是靠改变占空比。拆掉部分次级,完全有可能由于占空比改变而抵消次级绕组的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原设计未必正确合理。其次,仅拆掉次级部分绕组不能改变输出电压。
PWM调整输出,是靠改变占空比。拆 ...

有道理,次级拆掉一半之后,功率似乎下降了,用图片里的那个56V的灯泡做负载,每隔半分钟,灯泡就会灭一次,再重新亮,半分钟之后再灭再亮循环,但是原设计这个匝比,它怎么能正常工作的呢?

网友B:
这电源全部插件的零件啊?
匝比应该不对,调整输出电压也不能只改匝比啊,那全IC3是431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次级拆掉一半之后,功率似乎下降了,用图片里的那个56V的灯泡做负载,每隔半分钟,灯泡就会灭一 ...

没看到该电源的电原理图,只能猜测。
估计是反激电路。反激电路工作是开关管导通时变压器储存能量,开关管关断变压器释放能量到负载。而释放能量不一定是开关管关断的持续时间,可能变压器已经释能完毕开关管仍关断。这样,反激电路输出电压就可能在很大幅度内变化。
反激电路,开关管导通持续时间(占空比)和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以及电源电压决定了输出功率,在这个功率范围内,若没有占空比的控制,输出电压可能有十倍甚至更大的变化,这要由负载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全部插件的零件啊?
匝比应该不对,调整输出电压也不能只改匝比啊,那全IC3是431么? ...

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全是这样的啊,我见过的基本上都是UC3842加LM358,TL431加光耦,就这些东西

网友B:
PCB走线的那面也拍下图看看

网友B:
刚在网上找的一张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全是这样的啊,我见过的基本上都是UC3842加LM358,TL431加光耦,就这些东西 ...

不知道你的电源是不是我刚发的电路图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走线的那面也拍下图看看

这是背面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电压,431的取样电阻也要改
不知道你的电源是不是我刚发的电路图那样的 ...

这是背面走线

网友B:
1.改电压431取样电阻要调整
2.原边Vcc供电绕组圈数也要变
3.

网友D:
晕哦,这标题
初级11T没有问题,因为它可能是三明治绕法,里面还有一层初级
次级绕组减半,输出电压却没有变化,那可能是你没有看清楚我说的另外一句话,这里截图给你看看,
你需要调整一下反馈电阻,因为原来的电阻分压是按56V来分的,如果你不改变,它的输出还是56V,而你的次级绕组却减小了一半,所以IC的供电绕组输出电压将会加倍,IC保护了,也就是根本带不了载。。。

PS:请了两天假,在老家带着,不能上网,,不能及时回复

网友E:
如果是开环结构,扎数减半则输出减半。
可现在是闭环,在D有效范围内,改变扎数不会影响输出电压的。
如果只是盲目调整采样反馈电阻之比,比如变化了一半,可能会导致D超出了有效控制范围,可能烧东西或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开环结构,扎数减半则输出减半。
可现在是闭环,在D有效范围内,改变扎数不会影响输出电压的。
如果 ...

俺说的是次级匝数减半,配合采样电阻比例,可从来没有说单一调整某一项
:@话说那么清楚了,为什么只看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哦,这标题
初级11T没有问题,因为它可能是三明治绕法,里面还有一层初级
次级绕组减半,输出电 ...

厉害,这的确是三明治绕法,在最里层还有一层初级和11匝串联起来,是不是改变431的反馈电阻就能改电压?白天上班没有时间,晚上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厉害,这的确是三明治绕法,在最里层还有一层初级和11匝串联起来,是不是改变431的反馈电阻就能改电压? ...

xukun977和不亦心都说了:改变采样电阻同时改变匝数,别只改一样。
严格地说,减少输出电压应该增加最大输出电流,以保持最大输出功率不变。那么次级绕组应该换较粗的线,如果输出整流管不能承受还要换整流管。当然,不需要增加输出电流就不必改线径。

网友F:
应该有反馈的,只减线圈不行吧

网友F:
看你的描述11匝像是次级啊,粗、并绕,符合低压电流大的特点。

楼主:
终于实现调压了,改了变压器之后,只需要改变TL431的第一脚供电电阻即可随意改变输出电压,在此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怀疑不用改变压器,只改变这个电阻就能调压,因为刚开始改变压器完全没用,改了这个电阻之后输出电压才改变的,有时间再做做实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实现调压了,改了变压器之后,只需要改变TL431的第一脚供电电阻即可随意改变输出电压,在此感谢各位的 ...

开关电源不是你这么做的。
你发的那个图片,电源做得稀烂,纯手工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不是你这么做的。
你发的那个图片,电源做得稀烂,纯手工制作? ...

不是因为电源做的烂,是因为它本身是个报废的电源,很多元件都烧焦了,我在修理过程中又炸过几回,改变压器拆的时候还用风枪对着板子吹了几回,所以现在样子有点惨不忍睹,不过这电源体质还算好,这么折腾几次居然还能用,尤其是风枪吹,板子都变色变形了弯曲了,但还照样能用

网友G:
那个散热器太有创意了

网友G:
楼主不能用工频变压器的知识来理解反激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散热器太有创意了

原装散热器移作它用了,这个又有点小,而且这个MOS管是4N60的,比较小,没有螺丝孔,所以就焊了几根比较粗的二极管引脚,帮助散热

网友F:
散热有创意,如果散热功率不大的话,很有艺术性啊

网友H:
当我看到做变压器用(很粗)来形容线径的时候,我已经无语了

网友I:
楼上的人们吵吵嚷嚷!…怎么没人告诉楼主:开关变压器不是似匝数比来决定输出电压高低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