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间电平的匹配

楼主(2013-06-10):
我用stm32来驱动一个数码管驱动芯片,这个芯片是5V的,IIC接口。我把他的电源设置成5V,用stm32 GPIO来模拟IIC可不可以?

网友A:
stm32可以工作在5V么?

网友B:
LZ STM32工作在3.3V 5V上去就烧 对它温柔点 ~

网友C: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5V的,先前貌似没有。

LZ,还有N多种解决方案:
  1.串电阻直连
  2.电平转换芯片
  3.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