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楼主(2013-06-10):
有哪位大神知道CSL_chip.h是干什么用的,本人刚接触DSP,是用到哪个函数就要在前面把包含它的头文件加上吗?

网友A:
.h文件你可以先添加进来  然后在头文件处右击打开.h文件  看看里面的定义

网友B:
如果有例程,你可以先跟着例程跑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