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检查io口是否烧坏

楼主(2013-06-10):
本人用stm32f103c8t6,使用STLink下载程序

之前用的好好的,昨天突然就不好使了。

下载程序时出现这个:
点“确定”后出现:
配置肯定没错,因为之前能下载!!

然后就各种不能用了:'(

网上有人说是io口有可能烧坏了,我就想请问大家:怎么检测io口有没有问题?

求大神指教!!:hug:

楼主:
还是STLink的事儿?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编译器  不知道会不会好

网友A:
这个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编译器  不知道会不会好

我也以为是这个问题,刚刚升级到最新的4.71.2.0,问题依旧啊!!:Q

大侠也遇到过这问题?

楼主:
急需高手啊!!

网友B:
换块板子试试,或者换个JLINK试试,看看是哪块出问题了。要确定IO有没有出问题那就更简单了,写个基本的IO翻转程序,用串口写进去看看效果应该不难吧?作为一个搞开发的,应当具备基本的查找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块板子试试,或者换个JLINK试试,看看是哪块出问题了。要确定IO有没有出问题那就更简单了,写个基本的IO ...

这个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现在只有STLink,usb转串口还在路上:L

楼主:
以检测完毕,STLink有问题:L,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C: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应该很不错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