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过程中程序丢失,Invalid MBR。急救!

楼主(2013-06-10):
使用TQ2440核心板,自制的底板,10.4TFT LCD,外扩串口和485,WINCE6.0系统,在开关电源供电时没问题。现场供电使用安全栅供电,偶尔有启动不了的现象,表现为wince启动过程中停止在第二个**画面,串口调试显示下列信息: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0 seconds.
Launching image from boot media ...
OEMPlatformInit: IMAGE_TYPE_RAMIMAGE
+=OEMVerifyMemory+ dwStartAddr:0x80200000  dwLength:0x4
RAM image 0xa 0x80200003
+=OEMVerifyMemory+ dwStartAddr:0x80201000  dwLength:0x4
RAM image 0xa 0x80201003
OpenPartition: Invalid MBR.  Cannot open existing partition 0x21.
ERROR: ReadOSImageFromBootMedia: Failed to open existing partition.
OEMPlatformInit ERROR: Failed to load kernel region into RAM.

格式化并重写wince之后,会正常启动。奇怪的是,用开关电源供电,没有一次程序丢失的情况;用安全栅供电,上述问题频繁出现。

我分析的情况如下:
1,自制底板有缺陷,该做的上拉电阻等没有弄全。
2,系统供电功率不足,这方面没经验。
3,核心板FLASH等出现问题。重新格式化并刷新WINCE后,系统可以正常启动。

我的问题是,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如何得以解决。谢谢

网友A:
安全栅供电的电流上限是多少?
当flash读错后,换用开关电源后,如flash还错的话,那有可能是安全栅供电时的某次写flash期间出的错。用示波器监视flash的VCC,看是否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栅供电的电流上限是多少?
当flash读错后,换用开关电源后,如flash还错的话,那有可能是安全栅供电时 ...

谢谢回复!安全栅供电电流上限100~110mA,16.5V输出,用DCDC芯片降压至3.3V。两块或者三块安全栅并联供电。

因为对整个启动软件不熟悉(没时间看代码了,哎),不太清楚一般情况下上电过程是否需要主动写flash操作,还是异常原因导致flash意外被写。我感觉出错原因是在后者,请予指正。

FLASH供电情况明天量一下。

网友A:
wince flash abstraction layer扫描flash后,挂载Fat时会写flash的。200mA对s3c2440的应用系统来说,还是偏少;你的板上如果还有modem等RF的东西,那就肯定不够了。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楼上的猜测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C:
求科普,什么是安全栅供电?

楼主:
这几天没空测试,等有结果了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科普,什么是安全栅供电?

先去查查什么是安全栅吧……

网友D(2014-09-03):
有最终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