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SOC芯片内核的功能和系统电路进行AD DA转换器功能指标的实现

楼主(2013-06-10):
请问哪里有通过PSOC芯片内核的功能和系统电路进行AD DA转换器功能指标的实现. 包括模块设计 系统流程图和相应软件设计。

网友A:
嗯啊,和一般的系统设计有啥区别呢

网友B:
首先,要了解你用ic的型号,确定有多少ad通道,ad其实主要是用来检测电压的,你可以用来检测电位器,这个官网有好多资料www.cypress.com,不过是全英文的。

网友B:
烧写软件为psoc designer programmer 官网都有得下载,其实软件里边也有详细介绍,不过是全英文的,所以或许要你很有耐心的去看。

网友C:
datasheet有中文的

网友D:
电路基础与集成电子技术-15.1_AD与DA转换器的基本概念找这篇**看看,关于AD DA转换器的ppt

网友C:
看英文资料是一个好习惯啊。有多少好资料能翻译成中文啊,很少很少

楼主:
哦,接着努力吧

网友E:
lz可以参考下这里面的资料

https://bbs.21ic.com/icview-5313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