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一个ST官方USB库的bug

楼主(2013-06-10):
ST, BUG, USB, ic, TI

本人最近调试USB的虚拟串口,修改自st官方固件库(STM32 USB-FS-Device Library 4.0.0)的例程。 程序实现的功能是每隔1s从STM32向上位机发送“Hello 21ic”的字符串。如果一切正常,PC的上位机“串口调试助手”会不停的接收到“Hello 21ic”

修改后的源代码下面会给出。其中USB_VirtualCOM_t1是成功的, USB_VirtualCOM_t2是失败的。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延时的方式不同,

USB_VirtualCOM_t1 采用的是非精确延时, tmp=10000000; while(tmp--); 大概延时1s。
USB_VirtualCOM_t2 采用的是精确延时,采用systick,程序中配置systick为1000Hz,Delay_ms(1000)用来延时1s。 下面是代码main()

int main(void)
{
/*Configuration Systick as 1000Hz*/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while (1);
}
Set_System();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while (1)
{
if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UserToPMABufferCopy(USBData, ENDP1_TXADDR, 11);
SetEPTxCount(ENDP1, 11);
SetEPTxValid(ENDP1); //Valid EDNP1 to start sending "Hello 21ic" to PC
}
/*
volatile uint32_t tmp=0;
tmp=10000000;
while(tmp--); //delay 1s */
Delay_ms(1000); //delay 1s
}
}

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你把USB插入到PC后很快的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并打开串口,开始几秒会正常接收,但是几秒钟后接收中断

上面是在WINXP下测试,WIN7稍好,会连续接收1分多钟,然后才中断接收。

接收中断后观察寄存器的值,发现USB_EP1R的STAT_TX=0x03,说明ENDP1的IN是总是处于Valid状态。 这是不对的,如果从PC接收到IN指令后,USB_EP1R的STAT_TX会从0x03变到0x02。 很显然问题出在 USB_EP1R的STAT_TX无法从0x03变到0x02。

测试用的开发板是我自制的,叫攸米板,芯片是STM32F103C8T6,攸米板的介绍请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60714-1-1.html。使用的开发工具是IAR EWARM6.40。 在目录EWARM打开Project.eww,build all,然后下载即可运行。

如果你的板子是其他的芯片,只要是STM32F103系列的,只要把启动文件更改下(我的是md的,你的可能是hd的),源代码无需更改。再在项目的Opitions里把目标芯片改下就可以了。

仅仅是延时方式的不同就会造成结果的不同,我觉得可能是一个bug。开始怀疑是不是Systick中断会对USB的中断造成影响,可是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已经设为最低了(0x0F)。 ST官方的例程里是没有打开Systick的,可是Systick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中断,实际应用中几乎没法不用。

恳请ST的FAE帮忙测试,谢谢!

源代码: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定时在 In中断中填写好数据包后发送后,上位机有时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收到,有时会收到一大段数据

楼主:
ST的FAE, 有人会反应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定时在 In中断中填写好数据包后发送后,上位机有时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收到,有时会收 ...

那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发送新数据包之前确认前一个数据包已经发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送新数据包之前确认前一个数据包已经发送 ?

USB的波特率是12M,每一秒仅仅发送一个11个字节的字符串,这个发送频率可以保证每次发送之前上一次发送已经完成,所以是不需要确认的。

网友D:
感觉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     STM的芯片一般还是很可靠的   楼主   仔细查一查你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该是你程序的问题     STM的芯片一般还是很可靠的   楼主   仔细查一查你的程序    ...

其实我自己写的代码很少,基本上是沿用ST 官方给的例子,并且在不用systick的时候已经实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代码,没有发现问题。

问题是当我使用systick,结果开始几秒是对的,几秒钟后就不对了。

我并不怀疑芯片本身有什么问题,我怀疑ST的官方库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USB的波特率是12M,每一秒仅仅发送一个11个字节的字符串,这个发送频率可以保证每次发送之前上一次发送已 ...

能否测试一下 ? 尽管可以发送完成, 是不是 PC 太忙了, 没有发出in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测试一下 ? 尽管可以发送完成, 是不是 PC 太忙了, 没有发出in请求?

应该不是PC太忙了。 总不会一打开Systick PC就忙,关掉Systick PC 就不忙了。

网友E:
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是单片机的bug  应该是你代码的问题  个人的理解

网友C:
应该不会是单片机的bug, 要么是st的代码有问题, 要么是你的代码有问题吧

网友C:
什么事件触发的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事件触发的中断 ?

中断的触发是CTR_Tx, 中断的管理都是库写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中断的触发是CTR_Tx, 中断的管理都是库写好的。

接收中断后观察寄存器的值,发现USB_EP1R的STAT_TX=0x03,说明ENDP1的IN是总是处于Valid状态。
这是不对的,如果从PC接收到IN指令后,USB_EP1R的STAT_TX会从0x03变到0x02。
很显然问题出在 USB_EP1R的STAT_TX无法从0x03变到0x02。

这么看来是 USB 硬件的问题, 而不是代码问题

另外, 你是否开了双缓冲 ?

网友C:
能够上传驱动程序 ? 编译,下载了, 没有驱动可用

网友C:
安装 Virtual COM Port driver - Release 1.3.1 驱动后测试
没有发现楼主提及的问题吆

网友C:
用到 WIN8, 使用的软件是 SecureCRT, 会不会是“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到 WIN8, 使用的软件是 SecureCRT, 会不会是“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呢 ?

Win8下的测试呀! 是不是每一秒都能收到"Hello 21ic"?  测试多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Win8下的测试呀! 是不是每一秒都能收到"Hello 21ic"?  测试多长时间?

是的, 很久 ... 没发现错误, 就不再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很久 ... 没发现错误, 就不再测试了

哦,我在win7下测试了2分钟才无法接收,winxp下几秒钟后就不能接收了。如果和操作系统有关,就比较难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我在win7下测试了2分钟才无法接收,winxp下几秒钟后就不能接收了。如果和操作系统有关,就比较难查了 ...

可否换个测试软件 ?

网友C:
更换软件测试了吗 ?

网友F:
好像的确是一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软件测试了吗 ?

在WINXP下,用其他的串口程序结果还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恐怕是无解的,要解决恐怕只有自己修改USB库了。(这几天忙着搬家,回复晚了,抱歉)

网友F:
貌似的确是一个BUG

网友G:
试过了,的确是有问题

网友H:
ST的FAE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过了,的确是有问题

非常感谢你的测试!

希望此贴能引起ST的重视,不断完善USB库,使之可以实用,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demon。

楼主(2013-07-12):
此贴有烂尾之嫌,今天在顶一下。

网友I:
用了开发板自带的USB例程,

网友J:
USB v3.1库虚拟串口是有一个Bug,不知道在4.0版本里有没有改正。

没是时间去详细查看代码

网友K:
最新版本也有吗??
我在某版本发现过问题,新版本没了

网友L:
就是啊,细节问题不容突视,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啊,细节问题不容突视,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

STM32 USB-FS-Device Library 4.0.0, 最新的USB库。

网友M:
回避冲突的功能。退面求其次。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有时间好好学一学  不错哦

网友N(2013-10-19):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芯片是STMF2的。

网友O:
现在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楼主   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楼主   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没有ST的官方回复。我还是认为是一个bug,毕竟是免费的,可靠性肯定比不上收费的。 这种代码只能是自己用用做做研究或者演示,用于商业目的还是不行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ST的官方回复。我还是认为是一个bug,毕竟是免费的,可靠性肯定比不上收费的。 这种代码只能是自 ...

感谢LZ提出的意见,我会联系ST FAE关注此案例,毕竟demo有可能存在处理不当的问题。

另外,LZ是否使用过PC上的USB tracer软件,对上位机和STM32F103之间的通信进行分析,是否上位机没有发出IN令牌使得数据没有传回。一次完整的IN transaction后,IN EP状态应该是被硬件置位成NAK,如果说没有看到这点,那还真需要调试一下看看。一般来说,MCU的IN EP状态没有变成NAK,说明它没有收到来自主机的ACK包。所以还是拿USB分析仪看看,比较容易一目了然。

网友Q:
感觉应该是代码问题

网友H:
LZ思考的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谢LZ提出的意见,我会联系ST FAE关注此案例,毕竟demo有可能存在处理不当的问题。

另外,LZ是否使用过P ...

有香版主的关注,相信这个问题有希望了:)

网友R:
又有新版本了?好快!我还在用这个USB库的3.1.1版,尚未发现问题。

网友P:
运行无问题:

下载了USB_VirtualCOM_t2,因为我的板子是STM32F10E-EVAL,修改了一下项目配置(芯片从103xB 改到103xE;预处理宏定义从STMCUF10x_MD 改成STM32F10x_HD),下载运行连上PC没有发现虚拟串口。因为STM32F10E-EVAL板子上的D+是PB14软件控制,因此在Set_system()中增添对PB14的初始化,以及在USB_Cable_Config()中增加相应代码。

运行:在win7系统下,使用串口调试软件,10多分钟无误。附图可以看到已经收到1000帧数据了。

网友S:
    1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LZ自己没理解。
    systick中断太频繁了。
    LZ,没长脑子的?
    72Mhz的时钟,1us产生一次中断,自己想一下,CPU有多少时间来做别的事情?????
    处理中断不需要时间?
    中断的现场保护与恢复不需要时间?
    一次处理Systick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P:
引用 网友S:
1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LZ自己没理解。
    systick中断太频繁了。
    LZ,没长脑子的?

LZ配的systick是1ms一次中断,比多数USB事物中断慢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运行无问题:

下载了USB_VirtualCOM_t2,因为我的板子是STM32F10E-EVAL,修改了一下项目配置(芯片从103xB ...

多谢香版主的测试!

这样的话莫非是硬件的问题? 有机会我在其他的板子上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