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程序运行停止一直停在 SB 0,UNC

楼主(2013-06-10):
我的dsp是2812  仿真器是xds510,刚接触dsp,运行自带的实例程序,换了几个程序,程序都是停在SB 0,UNC,这   ,查了一般说程序跑飞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求高手帮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碰到了Illegal-Instruction Trap。关于Illegal-Instruction Trap和其成因请见下面文档中的介绍。解决该问题需要先确定为什么会触发Illegal-Instruction Trap----时钟不稳定,供电不稳定,程序不可靠,boot mode 设置错误。
下面文档第9页有相关说明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看了下,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程序是开发板自带的实例程序应该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板子的问题了??如何判断系统的时钟不稳定呢??找了几天了,还是没有找到,希望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这个看了下,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程序是开发板自带的实例程序应该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板子的 ...

这个原因真的就不太确定  你可以看看开发板上有没有跳线帽挑错地方的  再测测供电
自带的程序应该没问题  你可以找找开发板厂家

楼主:
这两个就是我这个死循环的地址范围,从3F6167  6F00   SB  0,UNC
                                                   到3F6293  6F00   SB   0,UNC
之间中间不只是这一句话,附件中有我的截图,麻烦帮我看下,我的开发板是2812 ,这个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是这个地址所在的存储有问题?这个地址好像在FLASH的地址中,麻烦帮我分析下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就是我这个死循环的地址范围,从3F6167  6F00   SB  0,UNC
                                       ...

汇编啊   我真的是看不懂

网友B:
楼主!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老是死在 SB 0,UNC 这一句!!!

楼主:
停留在这句上应该是仿真器的事,应该不影响正常的使用。问过客服,客服也是这么说的。

楼主:
要是有懂这个的,麻烦大家一起讨论,研究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4-03-21):
我今天也遇到了,我发现的是我的DSP芯片比较热,然后我加了风扇散热,就正常了!

网友D(2014-09-22):
解决没 啊。。。

网友E:
汇编……高手……

网友A(2015-01-29):
此贴帮助了很多人

网友F(2016-12-28):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实在解决不了

网友F:
楼主,指导指导啊,多谢了

网友G(2017-09-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