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与C

楼主(2013-06-10):
dsp程序可以完全用C写不?不涉及汇编!!

网友A:
可以的,包括6000的也可以。

网友A:
不过很多都推荐c语言和汇编结合,这样速度快!

网友B:
完全用C写不太可能,因为有些功能是在调用C函数库之前,需要执行的,比如对Watchdog 寄存器操作,需要用汇编语言。

网友C:
个人觉得完全用c有些指令不好代替

网友D:
我现在就是全部用的C,个人感觉可能差不多吧。只是速度上面的确要差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就是全部用的C,个人感觉可能差不多吧。只是速度上面的确要差一些

整个工程文件中不涉及一句汇编吗

网友E:
可以把必须用到的汇编做成模块、宏之类的,用C操作。像有的芯片就是这样给例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必须用到的汇编做成模块、宏之类的,用C操作。像有的芯片就是这样给例程的。
...

对  更多的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个工程文件中不涉及一句汇编吗

不是,自己算法部分吧。整个工程里面,还是会有用到汇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自己算法部分吧。整个工程里面,还是会有用到汇编的

嗯  目前来说都是这么写的  但不知整个工程都用C能不能完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  目前来说都是这么写的  但不知整个工程都用C能不能完成

我在一本教材上面看到过,但是没有跑过那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