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运放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3-06-10):
看到一款仪表运放,这个放大倍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是后面那个G=1+50/RG?

网友A:
用虚短虚断,列方程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虚短虚断,列方程求解。

嗯,,你求出来的是后面那个G的表达式吗?

楼主:
怎么我算出来的是G=1+25/RG呢

网友B:
按虚短虚断,流过RG的电流I=Vi÷RG。
对于A3来说,Vii=I × (RG+50kΩ),放大一倍后,Vo=Vii=I ×(RG+50kΩ)。50kΩ电阻就是A1的25kΩ电阻+A2的25kΩ电阻。
所以,放大倍数=Vo÷Vi=1+50kΩ/R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虚短虚断,流过RG的电流I=Vi÷RG。
对于A3来说,Vii=I × (RG+50kΩ),放大一倍后,Vo=Vii=I ×(RG+50kΩ ...

大哥,你去掉后面的差分,前面是两个反向放大,反向放大的放大倍数是1+25/RG
然后i你去掉前面两个反向,后面就是一个1:1的差分放大,放大倍数是1
不知道您说的50K是A1的25K和A2的25K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虚短虚断下,I1可以看成等于I2,对于A3来说,输入电压就是I2×(RG+25kΩ+25k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短虚断下,I1可以看成等于I2,对于A3来说,输入电压就是I2×(RG+25kΩ+25kΩ)了。 ...

相当于这个仪表运放的对信号的放大主要是由前面两个反向运放来实现的
而前面那两个反向的放大倍数应该就是
1+25/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