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面的485隔离起作用了么?

楼主(2013-06-10):
0、请帮忙分析下面的485隔离起作用了么?
1、如果讲外部的电源24V直接分成2组5V和地,作为485的隔离电源是否合适?
2、怎么样做才是合适的?

网友A:
你都把2个GND接在一起,失去了隔离的真正意义。
还增加成本,降低485性能。

网友B:
电源和地没有真正地隔离,起不到作用。24V分成二路独立的5V应该可以。A/D转换时用0欧姆电阻分隔一下也就算了。

网友C:
把电源和地做隔离,不是把数据信号做隔离,
用两路独立的电源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和地做隔离,不是把数据信号做隔离,
用两路独立的电源和地

整个系统是24V供电,我将24V转换为5V供电,那么做两组电源应该可以了吧?
此外用DCDC隔离目前的5V电源和地,是否可以?
或者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D:
2楼正解吧

网友E:
adm2587,一片全搞定。

网友F:
“隔离”就是指没有任何电气连接,当然不可以共地。

网友G:
光耦或磁耦隔离就是为了消除或减少共模电压对信号的干扰。当然不能共地。因此,隔离两边的电路需要独立的电源。如果系统由众多模块组成,都相互隔离,需要铺设大量电源线。电源线铺设不当,电源线相互耦合给差模干扰提供良好途径,反而降低了系统EMC性能。对于解决EMC问题隔离不是万能的。系统合理的接地是解决EMC问题的首选。汽车电路系统首先还是要考虑“搭铁”,隔离其次。

网友H:
485隔离是电源要完全电气隔离,就是要使用两组完全独立的电源,你用一个24v电源再分成2个5v电源电气上还是一个电源,没有起隔离作用。你也可以考虑用载波模块,通讯物理上就完全隔离,哈哈,论坛上有超低压电力线载波模块直接替代485的帖子。

楼主:
仅仅隔离光耦两端,用DCDC,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I:
正确的隔离是用个5V -5V的隔离电源
1W 够用了
可以看看这个型号
F0505S-1WR2

网友J:
楼上说的对,你选个隔离电源,把两边的电源和地隔离开

网友K(2014-01-03):
引用 网友G:
光耦或磁耦隔离就是为了消除或减少共模电压对信号的干扰。当然不能共地。因此,隔离两边的电路需要独立的电 ...

学习了,正在考虑ADC和485共用隔离电源有多少影响,看来行不通了。隔离电源模块贵,有什么其他的方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