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波形有问题

楼主(2013-06-11):
最近调一块板子,上面有两个晶振,一个单片机用,16M;一个USB芯片用,24M,且USB模块电路跟单片机不共地。
板子连电脑的时候总是连不上,用示波器看了两个晶振的波形(测波形都分别对上了晶振各自所属的地),结果单片机的晶振出现了漂亮的正弦波,而USB的则是变形十分厉害的波形。
我看了PCB图,他们布线的时候,在USB晶振下面布了不少线,有些是频率较高的如时钟线,不知道这类线会不会是干扰晶振波形的元凶呢?还有遇到晶振波形问题该从哪方面着手考虑?
下面贴上两个晶振分别的波形结果。
图1 USB晶振波形

图2 单片机晶振波形

网友A:
并上一些大电容试试

网友B:
把pcb发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pcb发来瞧瞧

现在我把晶振用插针架空了,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现在估计不是这里走线的问题,应该是其它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晶振用插针架空了,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现在估计不是这里走线的问题,应该是其它问题。 ...

晶振多大?无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多大?无源的吧?

无源的,24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源的,24M

用30pF左右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