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复用问题

楼主(2013-06-11):
请帮忙看看,我这个串口初始化写的对不对?我用的是c6的片子

//我将把USART1映射到PB6,PB7上,即TXD= PB6,RXD= PB7
void uart_init_remap(u32 pclk2,u32 bound)
{
        float temp;
        u16 mantissa;
        u16 fraction;
        temp=(float)(pclk2*1000000)/(bound*16);//得到USARTDIV
        mantissa=temp;                                 //得到整数部分
        fraction=(temp-mantissa)*16; //得到小数部分
     mantissa<<=4;
        mantissa+=fraction;

        RCC->APB2ENR|=1<<14;  //使能串口1时钟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口时钟

        GPIOB->CRL&=0x00FFFFFF;
        GPIOB->CRL|=0X8B000000;//PB7配置成输入,PB6配置成推挽复用功能输出
        RCC->APB2ENR |= 1<<0;//开启辅助时钟
        AFIO->MAPR &= 0xFFFFFFFB;
        AFIO->MAPR |= 0x00000004;//把该寄存器的第2位置1,启动USART1的重映射

        RCC->APB2RSTR|=1<<14;   //复位串口1
        RCC->APB2RSTR&=~(1<<14);//停止复位
        //波特率设置
        USART1->BRR=mantissa; // 波特率设置
        USART1->CR1|=0X200C;  //1位停止,无校验位.
#ifde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1->CR1|=1<<8;    //PE中断使能
        USART1->CR1|=1<<5;    //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使能
        MY_NVIC_Init(3,3,USART1_IRQChannel,2);//组2,最低优先级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