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传输模式

楼主(2013-06-11):
68013的ISO传输模式最快速度可达多少呢?

楼主:
这种传输模式的优势在哪啊?

网友A:
实时传输用于连续的实时的数据。当外设连接到host时,带宽已经预定义好了。实时传输的最大特征就是传输的数据并不保证完全正确,如果传输准备好的时候host在忙,或者数据发生错误这时候被传输的数据就被破坏了。

网友B:
实时传输最重要的是保证持续数据流,不管数据有没有错误或丢失。

网友C:
嗯,实时传输典型的应用是实时音频和视频。它不适合用在数据文件传输上。

网友A:
这是因为即使带宽设置得很理想,某个包被丢失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那么最后得到的数据可能是被破坏的或无用的。

网友C:
请注意,使用实时传输的时候需要一些小窍门,一般来讲,你需要确保buffer是所需传输包的3倍大小。

网友D:
嗯,一个包正在USB硬件传输,第二个包排队等候,第三个包正在填充或清空buffer(取决于传输的方向)。当然,buffer越多会更好,但是任何设置都不能保证一个数据都不丢,即使host空闲的时候。

楼主:
并不保证数据的完全正确,那还怎么用啊

楼主:
是不是舍弃了数据的准确性,来弥补或者说来增强数据的传输效率呢

网友B:
这几种传输模式分别用在不同的场合,有的需要快,有的需要准确等等,选择需要的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嗯,明白了,结贴

网友E:
楼上说结贴,还没结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