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低音比较出色的功放芯片

楼主(2013-06-11):
如题,驱动负载最好是8欧姆5w.求各位大神支招,多谢!

网友A:
任何功放芯片在极低频段的响应都是平直的。
要“低音比较出色”,只能“压低”中高音。这与芯片无关。

楼主:
请问那有什么好的电路可供参改?

网友B:
TDA2030试试,经典片子

网友C:
2030、1875都可以,低音要好,主要是电源容量要足。

网友D:
更变态地要求低音要好,则衰减高音中音从而突出低音。:lol

网友E:
90年左右很火的傻瓜功放芯片,据说低音不错。

网友F:
最重要的用途没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