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usb设置成HID来进行数据采集传送给主机

楼主(2013-06-11):
在进行usb设置中,用到了USB Setup Wizard,我能否将usb设置成HID来进行数据采集传送给主机

楼主:
也就是说我能否将Interface Attributes中的class设置成HID,将芯片采集到的数据通过usb传送给主机?

网友A:
可以将usb设置成HID来进行数据采集传送给主机,但是也要看你的数据的流量

网友B:
实时性等,强烈不推荐

楼主:
由于不能识别HID Report Descriptor中相关的项是什么意思?所以不能进行设置,请问是否有相关的设置说明文档

网友A:
可以去看有关Report Descriptor有关的文档,具体的东西那里面很详细。

网友C:
我也遇到了,用24794实现数据与PC通讯,用的是AN2298的例子,读不到2个BYTE的数据

楼主:
咱们私下来讨论一下吧,先结贴了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E(2013-10-15):
我目前也在弄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