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原理图(点阵板上HC245 *1片, HC595 *10片, 4953 *8片)

楼主(2013-06-11):
各位老大小弟最近淘到一块LED点阵屏,只有屏没有驱动板自己想DIY块驱动板让它显示的东西
哪位老大有这种屏的原理图请帮个忙,谢谢!(以下照片是网上截取的,我的屏和它一样)
小弟是新手诚心想学习学习!

调整大小 2012-04-20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LED显示屏的接口一般都是标准的,08和12的比较常见。
08,GND  A
    GND  B
    GND  C
    OE   D
    R1   G1
    R2   G2
    GND  ST
    GND  CLK

    OE   A
    GND  B
    GND  C
    GND  clk
    GND  st
    GND  r
    GND  g
    GND  d
你先确定下是何种接口的LED屏,然后就可以设计驱动板了

网友B:
参考,
其实你只要自己图上画一路就明白了,
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4楼提醒,你的思路很好!:lol

楼主:
经过简单测量发现,这块屏的接口定义好像不是标准的。测量结果如下:
10块595的13脚统一固定接了低电平,10脚统一固定接了高电平,这就说明这10块595只要统一给各自的锁存端一个上升沿就能同时输出80位的数据,我的屏是16*64的,肯定其中8片595是管64位列选的,另二片595是管16行的行选的,再次测量就发现10片595的锁存时钟端是连在一起的,8片的列移位时钟端是连在一起的,另二片595的移位时钟端连在一起,说明这二片是管行选的;8片595列选串行数据以级联的方式给595,另两片595也一样级联方式输入串行数据。20脚接口定义如下

楼主:
以上管脚只是初步测量结果,没有写程序确认过不知对否,请高手指教!

楼主:
晚上写了个简单的程序测试了管脚定义,一切正常!哈哈·感谢楼上几位前辈给的思路!接下去就是写程序完善它!

楼主:
我的这种屏接口算标准接口吗?如果是的话那算什么接口,小弟对LED屏的标准接口定义知道的不多,我发现网上对双色屏的接口定义介绍的比较多,单色的很少,我的这块屏却是单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