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能实现输入端给出一定频率的方波时输出端给

楼主(2013-06-11):
求一个电路,能实现输入端给出一定频率范围的方波时输出端给出一个低电平信号

网友A:
①将输入信号整形变换为固定幅度固定脉宽。②滤波成直流(其幅度就与频率成正比)③上下限比较

网友A:
不过还是用单片机处理来得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还是用单片机处理来得简单。

4只9014就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前面一只9014组成射极输出器,后面接积分电路,然后是两只9014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最后一只用来反相输出低电平。

积分后的输出电压是与占空比成正比,不是与频率成正比。

网友C:
看有没有频率专换电压的芯片,有的话就比较简单。再加个比较器,当然你也可以加个电路(纯硬件的)。

网友D:
LM567通用锁相环电路

网友E:
   用数个门电路如附件可以实现。如果没有合适参数的门电路电路器件整电路就复杂些。
  如果改为高电平表示频率范围就有唯一性,因为无信号和范围外的信号都是低电平。

网友F:
看这个频率要求精确不精确。如果只是大致,那就加带通滤波电路,只保留需要的信号频率。再对有无信号用整流二极管等进行识别。如果要想精确识别的话,那就还是用高速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