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求拿走 开贴讨论 手机充电器原理 在线等 求基本原理

楼主(2013-06-11):
1,我对充电器这块完全不懂   我只想弄懂基本在理部分  欢迎大家讨论帮助  在线等
2,我只能看懂半波整流部分,中间电路起什么作用,如何分析一点思路也没有,请大家指导
3,因为不懂,我只能粗略的问一个问题,右边输出的为什么6V    0。5A    中间过程怎么变换来的?  (我只要明白基本过程)

真心期待~  最高只能出50分~

楼主:
请尽量详细描述过程  谢谢

楼主:
c945     C端应该是稳压在6。2V    所以13003应该处于导通状态,因为13003   C端有4007    所以变化的电流应该是从80T这边过来,从而会感应到右边12T     具体多少呢?
另外如果13003    C到E端电流太大,C945   B端电压上升到某个值,会使C945       C到E端导通,从而控制了80T上的电流在一部分值变化      这样的分析对么?
另外,80T下面的12T   这部分上电流是怎么变的,对右边的12T有什么影响?

怎么都没有人回,随便说两句嘛      我只能猜测到这里

网友A:
典型的RC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RCC啊。。

那你可以分析一下么?

网友A:
你查一下RCC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了。
这个是原边稳压的方案,省了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RCC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了。
这个是原边稳压的方案,省了光耦。

我在看,谢谢

网友B:
有简单的电阻,电容组成的电路,就是很难分析,等高手。。。

网友C:
市电经整流滤波之后,经510K启动电阻加13003基极,13003开始导通,此时下面的反馈绕组应该是上负下正,经27PF和1K加入13001基极,形成正反馈,13003迅速深导通,此时电流很大,经4148加入C945基极,945导通,拉低13003基极电压,13003迅速截止,开始下一个周期。上面的RCD吸收回路不能用IN4007,必须用4148之类的管子,否则不起作用

小功率RCD用1N4007可以。。。即便退一步讲4007也可以是UF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电经整流滤波之后,经510K启动电阻加13003基极,13003开始导通,此时下面的反馈绕组应该是上负下正,经27 ...

真心感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一下RCC电路基本原理,   我上面猜的+你说的,基本就是个大概了,有想再弄清楚一点,为什么下面的反馈绕组应该是上负下正呢?(当然根据正反馈去推应该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变压器部分我也不熟悉,左边,80T   和12   到右边的12T   相互的正负关系,上下哪个为正我理不清楚   还请指明一些,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简单的电阻,电容组成的电路,就是很难分析,等高手。。。

我觉得这算是动态分析了吧    我也理不清楚    不惜重分   希望能有结果    共同学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一下RCC电路基本原理,   我上面猜的+你说的,基本就是个大概了,有想再弄清楚 ...

你可以把每个绕组都理解成一个电感,根据电感特性,13003导通时绕组上正下负,截止时绕组极性会反转,变为上负下正。。。下面的绕组画反了,或则应该把同名端标注一下

网友D:
RCC电路基本原理,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E:
你这个图上, 元器件的编号都没有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3496.htm
这里有 RCC 的电路图和工作原理描述

网友F:
通常:人们所说的电压是对地(回路)而言的!…说;C945集电极有6.2V是错误地!…该点是开关管基极、如果有6V、后果可知???…这是精典的自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F:
次级输出的由来:次端感应电动势、正弦波整流后形成直流电压!…〈输出绕组〉
关键是次端绕组〈反馈绕组〉它是形成电路正反馈并使之振荡的!…1K、2700P是时间常数回路,稳压管并在两端、起到稳定振荡频率作用!特别是输入交流变化时。另告知:开关管基极用表测量时。、只有+0.3V,电路形式不同、还有负压呢!…
C945是分流管、它来帮助开关管何时导通、何时关断地!…
开关电源的原理、你略知一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次级输出的由来:次端感应电动势、正弦波整流后形成直流电压!…〈输出绕组〉
关键是次端绕组〈反馈绕组〉 ...

基本上可以判为信口开河。。。

哎哟!…心里发慌了!…哈哈!…

网友H:
RCC,最精简的那种,靠初级稳压管进行恒压恒流。

大神,可否讲讲如何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懂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部分还有问题
1, 按你标注  当1状态时  80T  为上正下负,右边12T为下正 此是由于RF93  右边应该没有电流吧    左下边的12T红色下正的状态  是 从80T这里感应来的么?
2,左边这两个线圈80T和12T都算原边么?还是只有80T叫原边?
3,当2状态时,右边12T  上正下负(绿)  时,左边的12T才感应出上正下负么?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变压器部分还有问题
1, 按你标注  当1状态时  80T  为上正下负,右边12T为下正 此是由于RF93  右边应该 ...

1--是的,次级由于整流管反向截止,无电流流过。而反馈绕组(左边12T)则有感应电流通路,所以此时的反馈绕组和初级主绕组电压之间存在简单的正激关系,即,Vin/Vf=Np/Nf(Vin,Np分别为初级主绕组电压和匝数;Vf,Nf分别为反馈绕组电压和匝数)
2--左边80T和12T没有电器隔离,都是初级侧
3--当主开关管(13003)导通期间,磁场开始储能,当主开关管关闭期间,磁场释放能量,各绕组电压反激;此时反馈绕组Vf和次级绕组Vs都是被感应绕组;但是Vf和Vs之间满足匝比关系。反激期间,主绕组的反射电压Vor和Vf,Vs分别满足匝比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是的,次级由于整流管反向截止,无电流流过。而反馈绕组(左边12T)则有感应电流通路,所以此时的反馈 ...

这个图小弟也有一个疑问,它是怎么从状态1到状态2的,也就是三极管怎么从导通到截止的

网友J(2014-08-12):
引用 网友C:
市电经整流滤波之后,经510K启动电阻加13003基极,13003开始导通,此时下面的反馈绕组应该是上负下正,经27 ...

前辈,问一下,你说:“市电经整流滤波之后,经510K启动电阻加13003基极,13003开始导通,”
我想问:市电通过510k——>13003——>10欧电阻形成回路,但这样即使有Ib,也不一定会导通呀!!!!!你都不知道Ub与Uc之间的电压大小关系,就说13003微导通,理由不够充分呀!!!!按照原理图,刚上电的时候
13003的UC=市电滤波后的电压,导致13003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呀------这不是三极管的放大条件吗????
还请前辈指教呀!!!不知理论分析是否有误!!!!!
第二,三极管的导通、截止实际电路中到底有什么好的判断依据呀!!!我自己查找资料得到结论-----当三极管处于临界饱和条件---发射结正偏,基极电压=集电极电压,饱和条件为当三极管处于临街饱和条件时,增大IB,使Ic不随Ib增大时,三极管就处于饱和状态,Ib越大,饱和越深。截止条件为:发射结发偏即可,------个人感觉这种方法不管用,实际运用时,无法准确判断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导致分析错误,,,以上分析,望前辈批评指正呀!!!!以免理论框架错误!!!!谢谢

网友K:
说实话,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