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289显示芯片问题

楼主(2013-06-11):
各位朋友:学习STM32 LCD显示时,用SSD1289芯片显示图片时,显示得乱七八糟的。如图:

我的图片显示函数如下:
void LCD_WriteBMP(uint8_t Xpos, uint16_t Ypos, uint8_t Height, uint16_t Width, uint8_t *bitmap)
{
   uint32_t index;
   uint32_t size = Height * Width;
   uint16_t *bitmap_ptr = (uint16_t *)bitmap;
   LCD_SetDisplayWindow(Xpos, Ypos, Width-1, Height-1);
   //LCD_WriteReg(0x03, 0x1038); //如果需要横向显示图片,将此去掉屏蔽 ,同时将Width和Hight调换一下就可以
   LCD_WriteRAM_Prepare();
   for(index = 0; index < size; index++)
   {
     Write_Dat(*bitmap_ptr++);
   }
//恢复窗体大小
LCD_WriteReg(R68, 0x0000); //水平方向GRAM起始地址
LCD_WriteReg(R68, 0xEF00); //水平方向GRAM结束地址
LCD_WriteReg(R69, 0x0000); //垂直方向GRAM起始地址
LCD_WriteReg(R70, 0x013F); //垂直方向GRAM结束地址
}

不知错在哪里了,弄了好久都没搞好,愁死了!求助下各位了!!!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楼主:
先谢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快一个月了,业余学习被卡在这一步了,望指点下!

网友B(2013-12-19):
我的程序  清屏只清一半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控制器也是SSD1289

网友C:
取模的方向和显示的方向不一致就会这个样子,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