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DSP 中的user、 emulation、 supervistor 三种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11):
ADI DSP 中的user、 emulation、 supervistor 三种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兄弟  论坛中主要是使用TI DSP的   ADI的几乎没有

网友B:
呵呵,朋友们可以就TI DSP与ADI DSP的特点进行一上比较啊

网友C:
supervisor mode: 可以访问系统的所有资源。
user mode: 某些系统资源不能访问。
emluation mode: 可以通过JTAG接口控制处理器,就是仿真,调试模式。

Blackfin有这种功能,sharc/tiger sharc/sigma系列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