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FLASH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11):
用C6713做了一块板子,用FLASHBURN擦除FLASH的时候,DSP在FLASHBURN的界面上一遍又一遍不断地擦除,总是擦不完。FLASH芯片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把同一块芯片放在另一块同样的板子上,就能正常擦除和烧写),软件配置也肯定没有问题(因为用同一个软件在另一块同样的板子上就能烧写).
各位朋友们,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帮忙!!

网友A:
想到可能的问题都别你肯定了   不知道了

网友B:
偶尔碰到这个问题,貌似DM642和6437都有碰到,具体忘了,重新连接操作,会正常,到后来就自己写程序擦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偶尔碰到这个问题,貌似DM642和6437都有碰到,具体忘了,重新连接操作,会正常,到后来就自己写程序擦写了 ...

好好给咱想想  分析一下

网友B:
现在很少用那玩意,都直接用CCS工程擦写,方便一点

网友C: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合众达工程师说不清楚。。。我也是6713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合众达工程师说不清楚。。。我也是6713的板子

你可以问问lz解决了没  合众达你能联系上的都是一些技术支持  他们了解的不深入
合众达的研发团队是不提供技术支持的

网友C:
擦不完可以先 abort earse ,然后再擦除就没问题了。。。我试过很多次了。。。
我现在的程在ram中运行正常,烧到flash老是启动不了。。。 今天试试去掉delay(usecond)函数试试看。。。

网友D:
自己写擦除程序能擦除吗?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没,flashburn一般只针对TI的EVM/DSK板的, 自己写擦除程序可以排除是flashburn的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E:
多看看FLASH手册,那里面有FLASH控制字。另外 FBTC工程里也有相关的擦除程序

网友D:
完全同意楼上的,如果要自己编程的话,主要就是看看flash 的资料 , 写个二次加载的C程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