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率的单位是怎样计算的?

楼主(2013-06-11):
采样率的单位是怎样计算的,比如:1Gs=___Ms。

网友A:
1G=1024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1024M

现在问道是1Gs,不是1G。

网友A:
1Gs就是1G/s  1G每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s就是1G/s  1G每秒吧

看一下示波器上面的参数指标,看到下面的,让我觉得,1Gs=1000Ms
时钟系统:时钟选择:内部和外内部可选
内部采样率:1GS/s, 500 MS/s, 250 MS/s
            100MS/s, 50MS/s, 20MS/s
            10MS/s,5MS/s, 2MS/s
            1 MS/s, 500 KS/s, 200KS/s
            100 KS/s, 50KS/s, 20KS/s
            10KS/s, 5KS/s, 2KS/s, 1KS/s

网友B:
1Gs/S是不是1G次采样(sample)每秒

网友C:
定时器中断吗?

网友D:
1GS/s 每秒 1G 个 采样脉冲。

网友E:
1秒钟有1G个脉冲
就是1G比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