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可以把我这个测试用的 mdk 工程迁移到 iar 上吗?

楼主(2013-06-11):
MDK, IAR, IO, pc, LPC
  有朋友可以把我这个测试用的 mdk 工程迁移到 iar 上吗?
这个工程很简单,这是两个 led 灯的闪烁。
问题是这个工程是基于 bootloader 的 iap 程序来的,bootloader 那块已经有了,现在这个是 mdk 下的,也可以正常运行的,但是转到 iar 下就不行了,请有会的朋友帮忙建立一个 iar 的工程给我!感谢!

以下是主文件:

#include "LPC17xx.h"
void delay(void)
{
uint32_t j;
for(j = 300000; j > 0; j--);
}
int main (void)
{
LPC_SC->PCONP|=(1<<15);
LPC_GPIO3->FIODIR=0x06000000;  //设置为输出模式      p3-25,26
   LPC_GPIO3->FIOSET=0x06000000;  //设置对应位为高电平  p3-25,26

while(1)
{
    LPC_GPIO3->FIOSET=0x04000000;  //设置对应位为高电平   p3-25,26
    delay();
    LPC_GPIO3->FIOCLR=0x04000000;  //设置对应位为底电平   p3-25,26
    delay();
    LPC_GPIO3->FIOSET=0x02000000;  //设置对应位为高电平   p3-25,26
    delay();
    LPC_GPIO3->FIOCLR=0x02000000;  //设置对应位为底电平   p3-25,26
    delay();
}
}

网友A:
如果已经有开发环境了,最好是自己改改吧

楼主:
  感谢版主的关注!
本人初学,买来的开发板原来的就附送 bootlodaer 例程的,是 keil 的 mdk ,那个测试用的程序就是自己用 mdk 写的,后来由于其它原因,转到了 iar 。真的 iar 的上手比 mdk 难很多,自己试了很久,说实话,又是业余的,没有参加过什么培训,只对这些感兴趣,真的搞不出来,只能做到直接下载到开发板上直接运行了!如果会的朋友给我把我现在这个 iar 的工程直接改也行,或直接建一个新的给我也行!

LPC1700 USB Bootloader.rar  是买开发板是附送的源程序,基于 mdk 内有编译好的 hex 文件。
iar下的lpc1768test.rar      是我现在用的 iar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