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下ST-LINK调试非常慢

楼主(2013-06-11):
为什么我在STVD下用ST-LINK调试时,执行一条语句要5秒钟,为什么执行一条语句时间要这么长时间,以至于我无法调试。请教一下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是编译器的设置问题   哪里设置的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A:
这一块我了解的不多  你自己百度一下  看看   顺便帮你顶一个

楼主:
调试已编译完了,应该和编译器没关系吧!也百度了,也有人出现过我这种情况,但没有提到解决问题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