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关于存储器结构的问题

楼主:
avr单片机大多数指令都是16位的,而存储器是8位宽的,所以一条指令应该占用2个存储器地址啊
为什么这个题说一条16位的指令占用1个存储器地址呢?
Show  the   value  of   the   instruction   location   counter  (ILC)   after   every  line   of   the   program
(“nested.asm”)  on  the   next   page.   You   may  assume  all   instructions   are  16‐bit  instructions
(ie  they   each   occupy   one   program  memory  location).    Which  instructions   require   the
second  pass  through of  the  program,  to  become completely  resolved?

网友A(2013-06-11):
one   program  memory  location 应该指的就是一个程序存储器地址,也就是两个字节

网友B:
程序存储器是 16 总线结构.

网友C:
avr是哈佛结构  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是分开的  八位指的是数据

网友D:
程序存储器做成16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是哈佛结构  程序总线和数据总线是分开的  八位指的是数据

原来是这样,程序存储器是16位的,所以一条16位的指令占用一个地址,所以每执行一条指令ilc+1,ok明白。
还有点小问题,pc和ilc一样吗?为什么这个题说 加入寄存器和存储器都是32位宽的,指令也是32位的,那么每执行一条指令pc+4呢?
按理说不是应该+1吗,因为存储器是32位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存储器是 16 总线结构.

原来是这样,程序存储器是16位的,所以一条16位的指令占用一个地址,所以每执行一条指令ilc+1,ok明白。
还有点小问题,pc和ilc一样吗?为什么这个题说 假如寄存器和存储器都是32位宽的,指令也是32位的,那么每执行一条指令pc+4呢?
按理说,一个存储器地址就代表32位,不是应该+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存储器做成16位

原来是这样,程序存储器是16位的,所以一条16位的指令占用一个地址,所以每执行一条指令ilc+1,ok明白。
还有点小问题,pc和ilc一样吗?为什么这个题说 加入寄存器和存储器都是32位宽的,指令也是32位的,那么每执行一条指令pc+4呢?
按理说不是应该+1吗,因为存储器是32位宽的呀

网友D:
这个可能是AVR32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程序存储器是16位的,所以一条16位的指令占用一个地址,所以每执行一条指令ilc+1,ok明白。
...

应该也要看厂商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