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耐受温度125度,用300度热风机吹多久合适??

楼主(2013-06-11):
我看有的视频吹的时间不短啊,有一个吹bga的吹了2分钟,另外一个陀螺仪那种的吹了半分钟。

。。。哦,storage temperature意思是  “英文:storage temperature 翻译:储存温度,显示屏或模块在不工作的情况下可以保证器件性能参数不劣化的储存温度”

网友A:
那个是指长时间工作,吹一会儿是不要紧的

网友B:
烙铁的温度一般也在200以上;P

网友C:
storage temperature 指的是长时间存放的温度!
一会300度没事的,有些芯片的DATATSHEET上也会与SMT相关温度及时间。。。

网友D:
能吹坏的是残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