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学习DSP

楼主(2013-06-11):
是先学matlab吗

网友A:
程序这种东西触类旁通的,matlab比较容易,好用。。。

网友B:
可以先学习dsp芯片的使用  后面结合matlab做些算法类的开发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是刚做传感器的,不知道该学习些什么东东关于dsp方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是刚做传感器的,不知道该学习些什么东东关于dsp方面

dsp简单用  就是一个性能更好  资源更多的单片机   先把它当做mcu使用  肯定是了解他的硬件资源和使用
可以看看版块中分享的一些关于dsp的资料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好好学习  多多分享和提问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