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包含头文件的问题,自动代码提示问题。

楼主(2013-06-11):
       刚起步学习Dsp,不会用CCS:请问我用TMS320f2812的话应该首先包含哪个头文件?必须把它添加到工程里面去吗?好像不添加就不能识别这个头文件。
    另外,请问谁知道CCSV5的自动代码提示怎么设置,能提示寄存器吗?

网友A:
dsp中的头文件都是按照dsp的硬件资源模块来写的  每个模块对于一个.h文件   如ADC对于的就是ADC.h
ccs软件中建立新的工程之后   你将需要的头文件手动添加进来  也可以在软件设置中的include处输入头文件的路径  软件将自动添加

网友B:
adc,cputimers,defaultisr,ecan,ev,globalvariabledefs,gpio,initperipherals,mcbsp,piectrl,pievect,sci,spi,sys,xi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c,cputimers,defaultisr,ecan,ev,globalvariabledefs,gpio,initperipherals,mcbsp,piectrl,pievect,sci,s ...

这些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