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PIC单片机8位比较常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呀

楼主(2013-06-11):
之前都是用PIC24F系列的,最近的想学学8位PIC单片机,也就是一般的应用,采集电压之类的,一般常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呀?求各位推荐几款

网友A:
也可以问下代理!
  我这用的芯片都比较老了。。。。

网友B:
太多了,不好说

楼主:
常用的有哪些嘛

网友C:
914 690,根据行业不同,有所不同。

网友:
如果是16F系列的,建议看PIC16F1XXX系列,18F系列建议看PIC18FXXK22系列

网友D:
914和690都是比较老的型号了,现在对应的新型号是PIC16F19XX,PIC16F18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914和690都是比较老的型号了,现在对应的新型号是PIC16F19XX,PIC16F1828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