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三相PWM整流母线电压振荡

楼主(2013-06-11):
采用三桥臂六管的IGBT整流,采用双闭环SVPWM控制,但是发igbt脉冲的时候,母排电压不稳定,振荡,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三相AC输入此时为30V,可以看到峰峰值母排的就是50V左右,但是震荡严重,pwm的开关周期是200uS,好像差不多是100uS内有一次振荡,不知是不是电压环路不稳定?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因为就算环路不稳定的话也不至于掉下来这么多吧?求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感觉像是开通时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开通时序的问题

我是指采集了两相电压 然后对采集的电压进行了clark  park变换  请问开通时序具体是指?是不是相序接错了还是?能不能告知在下的QQ,指导一下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指采集了两相电压 然后对采集的电压进行了clark  park变换  请问开通时序具体是指?是不是相序接错了 ...

我只是就你说的现象猜测的。

开通时序可能造成了短路,要不然电压怎么会那样,除非你测试错了地方,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啊

楼主:
我就直接把示波器挂在母排测的电压 如果不是开通时序错误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原因,就算闭环环路不稳定  电压也不会掉下来这么多啊  也应该是一个连续的波动得波形

网友A:
那就查驱动吧。。。

网友B: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诶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C:
你这个波动是空载测试吗?…这是三相桥式整流!…与IGBT有关吗?…
你可能图没贴全???我理解:输入的三相交流信号对整流而言:什么相位、幅度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波动是空载测试吗?…这是三相桥式整流!…与IGBT有关吗?…
你可能图没贴全???我理解:输入的三 ...

这是带载的测试啊 三相PWM整流 是与相位有很大的关系的 如果是采用SVPWM矢量控制的话

网友C:
你贴的图与说明:让人不懂哟!…母线电压波动变化、是IGBT导通相序纹乱哟!…图为什么贴不全呢????
哈哈!…变频器就是这样的!…
这是技术的关键哟!你得付技术咨询费哟!…
这个不解决:哼!上一个IGBT就炸一个!…你知道:IGBT很贵地!…

网友D(点评):
再再再次无语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贴的图与说明:让人不懂哟!…母线电压波动变化、是IGBT导通相序纹乱哟!…图为什么贴不全呢????
哈 ...

看来你是高手额 能指导一下吗?我觉得我的驱动相序没有发错 都是相差120度的,求指导啊!

网友C:
哈哈!…高手忙得说话时间都没有啦!…我不是高手!但很乐意与你共同讨论……
母线电压是多少?(560V)采取了限流措施?…最好把IGBT三路输入波形贴上来…
顺更告诉一个“苕”方法:断开一路、测母线电压是否波动?…(应排除滤波电容容量不足的成因哟!)
另外:U、V、W是否接有负载?…按上述方法逐一排除操作、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注意:排除一路操作要断开正极!或将基极短路、并脱开推动电路!…
祝你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高手忙得说话时间都没有啦!…我不是高手!但很乐意与你共同讨论……
母线电压是多少?(560V)采取 ...

找到原因了  我在母排电容前接了一个二极管  本来是打算防止直通的时候母排电容对IGBT放电的  没想到这里是大错特错  接了二极管电容里面的能量就不能传递给电感 就没有能量交换了

网友C(点评):
为你高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