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用51单片机利用正弦函数表输出一个正弦波的例程。。急。。急。。急。。

楼主(2013-06-11):
大神啊。。。。。求指点。。。。。

网友A:
找一个带DA的单片机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外带DA芯片也可以!
  再或者使用PWM+低通虑波器 实现DA

网友C:
带DA的单片机可不好找

网友D:
自己焊个da模块吧

网友E:
给你一个思路,可以用多个单片机的 IO 口加 R/2R 电阻网络来模拟 DA 转换器,我曾用过 6 个 IO 口来产生 DTMF 波形,实际测试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F:
io充足的话可以用楼上方法,通过查正弦函数表控制io口就行了,实现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G:
我很早以前用4个GPIO输出DTMF,运放二阶低通滤波,可以拨出电话。
如果只是一个正弦波,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