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条硬件开发的面试题目

楼主(2013-06-11):
1、在高频电路中,电容等效于一个电感L,电容C以及一个电阻R,请问什么情况下电容才呈容性?
2、RLC振荡电路,关于电流i(t)的输入方程和输出方程(U=10 V,R=100 Ohm,L=0.1 H,C=1uF,初始状态为0)。
是否有高手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A:
哈哈 高频问题啊  真心的不懂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这样,
1,在电容自身的谐振点之前整个电容呈容性。从电容的频率曲线可知。
2,这个不怎么会。用复数计算,然后欧拉定律做。。。。或者直接微分方程。。。。。

网友C:
噗。。。
第一题不知道用相量来做是不是要简单些。  第一题确实做不来。。网络综合还木有搞明白

第二题就是一个RLC的串联全响应嘛
化成微分方程的话就是(附件里的)
要么用Laplace transform变成jw的形式,然后求解微分方程就行了。。
初始条件也给了i,u都为0噻
这不是电分里面最基础的么。。

网友D:
第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用瞬时分析法简单的分析一下,二阶,所以应该只有一个拐点,然后就是大致猜下图形,然后图形左边的话是容行,右边的话感性,至于什么时候是容行的话,要a+b大于等于2根号ab,取等于求解。

网友D:
第二哥问题我觉得要先分析各个元件的电流与电压的关系然后带入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噗。。。
第一题不知道用相量来做是不是要简单些。  第一题确实做不来。。网络综合还木有搞明白

Cinbow,你还是学生吗?说实在的,你这样说了我还是不懂,因为微积分和电路分析的基础,我基本上都忘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Cinbow,你还是学生吗?说实在的,你这样说了我还是不懂,因为微积分和电路分析的基础,我基本上都忘记了 ...

我是学生,下学期大三。。所以对这些记得还比较清楚
我觉得要是我毕业了去工作肯定也忘记了吧[蜡烛][蜡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是学生,下学期大三。。所以对这些记得还比较清楚
我觉得要是我毕业了去工作肯定也忘记了吧[蜡烛][蜡烛 ...

我可以叫你学长吧,学长你现在是从事哪方面的设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叫你学长吧,学长你现在是从事哪方面的设计呀?

硬件开发

网友E:
第一个问题,当角频率小于1/sqrt(LC)时呈现容性,当角频率等于1/sqrt(LC)时呈现阻性,当角频率大于1/sqrt(LC)时呈现感性

网友F:
要是每个人都学了不忘,多好

网友G:
电路里面学过,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