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3-06-11):
本人对MOS管这块不是很熟悉,想知道,在MOS管选型方面,我们一般都需要考虑什么东西。

或者说,需要关心哪些参数。因为我现在看了一个datasheet发现不知道该怎么看手册啊。

网友A:
教你如何看MOS管的datasheet

网友B:
MOS管的功率,耐压值,频率特性,电压电流极值,控制电压范围,输入漏电流,各极间漏电流,价格也要考虑。。。。。。

网友C:
撸主做什么用的。我一般就看耐压和导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做什么用的。我一般就看耐压和导通电阻

我现在是在做马达驱动电路啊。可能以后还要做其他电路,不会看datasheet,所以才来请教大家的。

网友D:
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E:
我是来参观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