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3-06-11):
一直被问到这种问题,诸如:给电源滤波的电容一般取多大值呀?用来隔直流的电容一般取多大值呀?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知道滤除电源中高频的噪声用容值小一些的电容,比如0.1uF;低频的噪声用容值大一些的电容,
比如10uF。但是针对具体的问题,总是不能通过合理的计算解决。还有就是对隔直电容的取值问题,对于不同的频率的信号如何选择电容的值来滤除其中的直流成分呢?

网友A:
电容就是充放电的,小电流 给大电容充电肯定冲不好,所以可以根据经验来测试一下的。

网友A:
这个阻抗匹配设计还真不容易的。

网友B:
一般容值小的电容频率特性要好点   当然和电容材质也很有关系

网友C:
是不是还和开关电源的频率有关呢

网友A:
选择电容还是需要理论来计算一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容值小的电容频率特性要好点   当然和电容材质也很有关系

电容的材质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