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执行过程中擦出了Flash区,求解

楼主(2013-06-11):
本来是测试自己的flash操作函数,但是感觉执行的过程中程序被擦出了
程序如下: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pt;
         while(1)
        {

                  LED_LEARN =ON;        //  LED3
        Delay_1ms(250);Delay_1ms(250);Delay_1ms(250);Delay_1ms(250);
        Delay_1ms(250);Delay_1ms(250);Delay_1ms(250);Delay_1ms(250);

                   LED_LEARN =OFF;        //  LED3
         Delay_1ms(250);Delay_1ms(250);Delay_1ms(250);Delay_1ms(250);
                   Delay_1ms(250);Delay_1ms(250);Delay_1ms(250);Delay_1ms(250);

        /*----- Fill block 1 with 0x55 ---------------------------------------------*/
/*--------------------------------------------------------------------------*/
                              for (cpt = 0; cpt< 0x10; cpt++){
                      tab[cpt] = 0x55;
                     }
                    //============先写入测试数据
           for (cpt=0xc000; cpt<0xdFFF; cpt=cpt+0x10){
                        __api_wr_code_page(cpt, (unsigned int)tab ,0x10);
                      }
        //=========然后 读出写入的数据
        for (cpt=0x2000; cpt<0x4000; cpt++)
         if(__api_rd_code_byte(cpt)!=tab[0]){
                          display_string_16x8(1,2,"1S",2);
           break;
                      }
                  else{
         if (cpt == 0x3FFF){
                     display_string_16x8(1,2,"1F",2);
           }
       }
/*----- write code address 0x1500 with 0x33 --------------------------------*/
                                                        /*--------------------------------------------------------------------------*/

__api_wr_code_byte(0x1500,0x33);
   if(__api_rd_code_byte(0x1500)!=0x33){
      display_string_16x8(3,2,"2S",2);
   }
else{
      display_string_16x8(3,2,"2F",16);
       }
__api_erase_block(BLOCK_1);
__api_erase_block(BLOCK_2);

__api_wr_code_byte(0x1500, 0xFF);////在到对应位置写入0xff  即可完成擦出
   for (cpt=0x2000; cpt<0x8000; cpt++){
         if(__api_rd_code_byte(cpt)!= 0xFF){
              display_string_16x8(5,2,"3S",16);
               break;
        }
     else{
       if ((cpt == 0x7FFF) && (__api_rd_code_byte(0x1500)==0xFF)){
               display_string_16x8(5,2,"3F",16);
         }
}

  }
}

那个LED灯亮一次,灭掉后就再不亮了,所以怀疑程序被擦出了,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