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楼主(2013-06-11):
为什么protel原理图映射到PCB时有些元器件不能映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肯定是你给元器件添加的footprint有问题  找不见或者忘添加了

网友B:
检查电路图和封装对引脚的命名是否一致,比如二极管,一边用的1、2,一边用的A、K

楼主:
是的,封装有问题,谢谢指点啊,呵呵,还有个问题,就是调用了别的公司元件库后,再次打开protel后,里边没有这个公司的元件库,这是正常的吗,刚安装上protel时也没有基本元件库,是我装的有问题吗,还是就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给元器件添加的footprint有问题  找不见或者忘添加了

是的,封装有问题,谢谢指点啊,呵呵,还有个问题,就是调用了别的公司元件库后,再次打开protel后,里边没有这个公司的元件库,这是正常的吗,刚安装上protel时也没有基本元件库,是我装的有问题吗,还是就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路图和封装对引脚的命名是否一致,比如二极管,一边用的1、2,一边用的A、K ...

是的,封装有问题,谢谢指点啊,呵呵,还有个问题,就是调用了别的公司元件库后,再次打开protel后,里边没有这个公司的元件库,这是正常的吗,刚安装上protel时也没有基本元件库,是我装的有问题吗,还是就是这样啊

楼主:
多谢两位老师指点,还有个问题,就是在元件库里边找不到生产那种元件的公司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封装有问题,谢谢指点啊,呵呵,还有个问题,就是调用了别的公司元件库后,再次打开protel后,里 ...

别公司的元件库你可以打开软件后添加进来

网友B:
元件库要通过库菜单添加进来。没有的库自己做,绝大部分是需要自己做的。不要太依赖别人的库,错了不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