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用STLINK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3-06-12):
当在IAR下用STLINK下程序时出现如下警告:
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 or else the file"E:\project\Debug\Exe\test.out" was corrupte or of an unsupported
There might be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Debug Log window

不知道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2013-12-20):
  我的ST-LINK V2在IAR下无法下载程序
    求解

网友B:
是不是配置的时候没有选上生成他要的文件类型!!?

网友C:
这种情况多半是电源没供电

网友D:
另下个STVP吧,用IAR编辑,用STVP下载吧,我也是这问题, 不知道怎么搞,下了个STVP!

网友E(2014-08-25):
看这个帖
ganmalai.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extra=page%3D1

网友F(2015-07-28):
型号没有设置对,重新设置对应的型号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帮你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