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中大功率设备工作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3-06-1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电源相关的问题:
    我用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通过继电器控制一个电磁铁。发现在电磁铁动作的一瞬间单片机会出现复位的情况。在继电器的两端也加了RC吸收回路,可是还是有复位的现象。后来把电磁铁和单片机单独用200v AC供电(分别在一个插板上用不同的插孔供电),通过插板上面的按键来控制电磁铁通断,让单片机一只保持上电的状态。结果发现单片机还是有复位的现象,我当时想肯定是电磁铁在通电和掉电的一瞬间对220有很大的波动,导致单片机复位,请问这种现象怎么解决呢?还有就是我之前用示波器检测过单片机的5v供电,当电磁铁动作的时候5v电源也有波动,并且当示波器探头的共地线与单片机的地线连接时,复位的频率变大。当把探头共地线扒下时,复位的频率减少。

网友A:
这属于电磁干扰问题,继电器通断引起电源的波动

网友B:
电源没处理好
建议,单片机电源用个隔离电源模块,然后输出用光耦驱动继电器

网友C:
嘿嘿!…斑竹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