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终于搞明白AVR的8位精度ADC可以提高速度是怎么回事,实测4M

楼主:
看手册上写,如果只需要8位精度,ADC时钟可以超过200K,而且只需要读结果的高字节。但是怎么实现8位精度,速度可以高到多少,降低精度的原理是什么?都没写清楚。最近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再仔细看了一下PDF,发现ADC时钟的最大值可以到1M,按这个理解,只需要8位精度时,ADC实际还是按照10位的方式在运行,只不过是可以使用高速时钟,这时ADC的最低2位数据不可靠,只读高字节就可以忽略这2位数据,实现8位的精度。

按这个理解,把ADC时钟设置为1M,采集到了CCD的8位输出信号,因为采集图象的对比度很大,只用于边界探测,小的ADC波动完全没有影响,速度很快

网友A(2013-06-12):
这速度  开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  开灰机了

没办法,这个项目要检测运动中的物体尺寸,ADC速度决定了快门速度,如果够用的话,就不需要用单独的高速ADC芯片了

进一步实验,ADC时钟提高到2M,对应920帧/秒,图象信号仍然足够清晰,提高到4M,对应1560帧/秒,毛刺多了一些(后来发现是因为每次都设置了MUX,而且把10位的结果当8位来用了,改正后毛刺消失),似乎还是可以

这个线性CCD的感光能力比较强,时钟速度决定了快门速度,快门慢了即使在晚上普通室内环境下,亮度仍然过曝,现在用1/920秒的快门,白天都不过曝了 :victory:

楼主:
上个图片看看,分别用1M 2M 4M的ADC时钟,拍摄USB台灯下面的彩色条纹,可以看出3种速度都可以清晰分辨出条纹图案,时钟速度越快,图象亮度越低

楼主:
线性CCD芯片是TSL1401R-LF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性CCD芯片是TSL1401R-LF

很强大了 没想到AVR的ADC能跑这么快

网友B:
图像识别好玩哈: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像识别好玩哈

你也可以玩一下咯

网友C:
真没想到能这么快,学习了

网友D(2015-01-03):
有这么的快,可惜没有DMA通道.

网友E(2018-05-12):
想问一下代码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