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位带问题

楼主(2013-06-12):
位带不是说可以对外设寄存器直接操作位吗,但是有些看不懂,哪位大神给指点下、、、

网友A:
就跟你的用户名一样,这不是你的真名,但是我只要叫你:stm32菜菜,你就知道是叫你

网友A:
外设存储区的最低1M空间对应一个32M的位段别名区,这样,如果你要对一个位进行操作,只需要对位段别名区的一个字进行操作,这样的好处是减少了代码,加快了速度,如果要对某一个位进行操作,只需要对对应的字进行写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