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5个串口能都用到吗?

楼主(2013-06-12):
STM32F103用4串口和4个单片机通讯,并用1个串口和PC机通讯,可以做到吗?我看103资料有5个串口,就是不知道能否5个串口都用到。

网友A:
当然可以。我用了4个,还剩一个没用上。要是不能都用上那ST发明它做啥用?

网友B(2015-05-27):
STM32F103里边的才RCT6好像就只有3个串口,RET6不知道 有几个,VET6 有5个 这是怎么回事  求答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里边的才RCT6好像就只有3个串口,RET6不知道 有几个,VET6 有5个 这是怎么回事  求答疑啊 ...

没有相应的脚分配

网友D:
注意这些串口是和其他外设混在一起用IO的,要仔细检查,不然可能不能用哦。
可以用stm32cube分配。

网友E:
我们5个还不够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里边的才RCT6好像就只有3个串口,RET6不知道 有几个,VET6 有5个 这是怎么回事  求答疑啊 ...

CDE对应数量的不同,具体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