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源和电压基准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3-06-12):
如题:电压源(voltage sources)和电压基准(voltage references),这两个称呼之间有什么关系?区别是什么?
(注:practical情形,不说理想情形)
不用百度等搜索引擎,不翻书查资料,谁能说的清,请来说一说 :lol

网友A:
电压源。。顾名思义。。都叫做源了那么必定是可以输出稳定电压并且可以带载有一定功率的噻。。
电压基准就是输出一个波动很小很小的直流电平,但是肯定不能带载了。。而且最好是低功耗的

网友B:
感觉就是用途不一样

网友C:
称电压源,必定内阻很小,接近于零,但未必很稳定,温度等因素会影响输出电压。
称电压基准,必定非常稳定,温度等变化时电压几乎没有变化,但内阻未必很小,输出(电流)能力一般也很小。

网友D:
电压
电压基准

考语文?还是小学的那种。

网友E:
如果电源源输出波动小,温度性能好就能作为电压基准.
如果电压基准输出电流足够大,够用就能作为电压源.

网友F:
楼主:你这不是调侃斑竹?调侃大家么?…你小心点!!!!!!!!

楼主:
“牢牢掌握住基本定义,用定义解题”,这一应试产物,在模电学习中,行不通!高考生物中“酶”的定义改变了好几次了。

从两者字面意义,或者应用特点出发,是很难厘清的。如下图,请问:世界上能有基准比下面的电压源更“准”更“稳”么?

至于带载能力,两者可以不相上下。

网友D:
注:practical情形,不说理想情形

这是哪里出来的?

楼主:
源——考虑的是能源,自然着重点是在【带载能力】
基准——考虑的是参考标准,自然着重点在【准】和【稳】

从字面意义出发,会误入歧途。
比如上面两句:没有【带载能力】的基准还有什么用?既不【准】也不【稳】的源还能叫直流电压源么?

网友G:
基准是被法定部门标定过的,误差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允许范围内的。除了“准”和“稳”还要具有“权威性"。超过规定的期限还需要重新“标定”。以恢复“准”和“稳”的“权威性”。

网友D:
着重点是在带载能力”的反义是“没有【带载能力】”???

这语文是谁教的?

看来本人的语文再教育没有白做!

楼主:
想了下,这样扯很难有尽头,解决方法仍旧是传统的“考试”
如下图,请问三个电路中,哪些是电压源,哪些是基准?

网友D:
此外引一句物理学家的话:

没有误差估计的任何测量都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H:
它俩根本就不是同一种分类方法分出来的两个东西,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基准,是按照用途分类的
压源,则是按照物理特性分出来的

这就好像说NPN与硅管,小功率与碳膜电阻关系一样
在原理图中画法可能并无区分

网友I:
以前的感觉是,电压源一般都是用来带负载的,基准是用来做比较用的,现在看了楼上的给位,我有些模糊了。。。。。

网友H:
例如,用于参照比对之用的电压源,称为“基准”
“基准电压”除也有较低内阻之外,往往更考虑“温漂”等指标

符合(某些特殊)要求的电压源,可做基准之用
电压基准也是电压源的一种

网友J:
基准电压源:lol

网友H:
嗯,当这个电压源精度稳定度是为基准而作,就说“基准电压源”
当我们要强调“它不是电流基准”,就说“电压基准源”
如此等等

网友K:
主要就是带不带负载的区别吧。

网友L:
基准电压 应该直流脉动比较小 但是带载能力很差的